联想SL400 暗屏求助(已修复)

楼主(2011-11-11):
联想SL400 暗屏

测屏主供电20V无,检测发现屏供电接口旁边的保险+电容短路。换掉后20V供电出来了。但是现在变成不上电了!!待机电流变为0.025~0.003跳变。拆掉我换的电容和保险还是一样不上电。奇怪了

我晕放一段时间居然OK了,已修复。

网友:
你把你换的去掉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键盘F1正下方的 电容和保险都要换 通病

网友A:
待机电流也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也没了吗?

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电流微微跳了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焊短路了?
我上次修了个这个换了保险和电容就OK啦

网友:
不用着急,一定是小毛病,或许重装一次机器,动一下电源口就好了

网友:
主板与屏接口处,更换保险盒电容,是不是屏上有短路的地方保护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