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路的问题 请教一下大家。。。 帮帮忙

楼主(2011-11-11):
     机器的问题是 有时候有待机 有时候没有待机,有待机的情况可以开机 但是开机以后 不定时掉电!  没有待机的时候 和掉电以后 测的公共点电压为5V 左右正常18多V   测PQ31的 4脚 为17多V   这是个P 管  应该是低电平导通 17多V    管子肯定不能完全导通! 在有待机的时候 PQ31 4脚为5V !  现在的问题就是 PQ31 4脚为什么变成高电平的!看图 应该是 PQ2控制的 PQ31 ,  PQ2  导通应该是 5脚为高电平   把 2脚拉低使1 脚导通6脚  是PQ31 截止!!但是PQ2 的 5脚是OV  正常的话应该不导通啊 但是不知道 4脚为什么是17多v? 正常的情况 这个PQ31 4脚的 电压 是不是 PR9 PR8 分压得来的电压?    我换个PQ2    没有效果! 但我把PQ2 拆了以后 4脚变成10V 电压   这样的话 能导通   机器也就可以开机了   也不知道有什么影响??问题也没有根本的解决 希望大虾们 帮忙 分析 分析  以上是自己分析的 不知道对不对 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望指教下。。。

网友:
有点儿晕了!关注问题的解决.顶一顶

网友:
拆掉PQ2之后,会使某些安全保护功能丧失,其它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正常情况下PQ2里两个管子都不导通, 也就是说D/C#是低电平的时候,19V经过PR8 PR9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到9V多的一个电压来导通PQ31, 正常开机。  D/C#高电平的时候, PQ2里两个管子都导通, PQ31的4脚就是17V多(在PQ2里第一个管子里的串联分压得到),PQ31就截止了, 切断了往公共点的电流,主板断电。

网友:
楼主说法我不能完全赞同.
我对PQ2\PQ31\PQ32的理解是这样的Q2的5脚过0欧电阻边到的那个信号猜想可能是适配器供电与电池供电的切换信号,在适配器供电时,此信号为低,这样右边那个小场管PQ1截止,P沟道场管PQ32的4脚G极为高,是截止的,VIN不能通过PQ32从S极流向D极,估计PQ32的D极也就是5678脚所连可能是电池主电压.此控制信号为低还使PQ2的N型小三极管截止,PQ2的23脚为高,那么它内部的P型小三极管也是截止的,两个管子都截止,电流基本不能流进PQ2,此时PQ2无法对PQ31起到控制作用,PQ31的4脚G极电压为两个220K电阻对主电压的一半分压,相对主电压来说是低的,主电顺利通过P沟道的PQ31达到VIN点,即适配器提供VIN.
当拔掉适配器需要电池来供电时,这个要换信号变为高电平,使PQ2内两个三极管都导通,让PQ31的G极与S极几乎等压,PQ31截止;高电平使右边的PQ1导通,间接使PQ32导通,让电池主压大功率通过PQ32来提供VIN,此时PQ31截止,VIN也就不会向适配器那边放电了.

网友:
楼主说法我不能完全赞同.
我对PQ2\PQ31\PQ32的理解是这样的2的5脚过0欧电阻连到的那个信号猜想可能是适配器供电与电池供电的切换信号,在适配器供电时,此信号为低,这样右边那个小场管PQ1截止,P沟道场管PQ32的4脚G极为高,是截止的,VIN不能通过PQ32从S极流向D极,估计PQ32的D极也就是5678脚所连可能是电池主电压.此控制信号为低还使PQ2内的N型小三极管截止,PQ2的23脚为高,那么它内部的P型小三极管也是截止的,两个管子都截止,电流基本不能流进PQ2,此时PQ2无法对PQ31起到控制作用,PQ31的4脚G极电压为两个220K电阻对主电压的一半分压,相对主电压来说是低的,主电顺利通过P沟道的PQ31达到VIN点,即适配器提供VIN.
当拔掉适配器需要电池来供电时,这个切换信号变为高电平,使PQ2内两个三极管都导通,让PQ31的G极与S极几乎等压,PQ31截止;高电平使右边的PQ1导通,间接使PQ32导通,让电池主压大功率通过PQ32来提供VIN,此时PQ31截止,VIN也就不会向适配器那边放电了.
打错了字所以又发了一遍,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共同探讨吧.

网友:
恩 是 的  原理是这样的  但是不明白的 是为什么 D/C# 为低电平的时候  PQ31控制有17多V

网友:
原来这信号叫做D/C#,那有可能是适配器接入信号,D代表直流电源,C代表接入,#代表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此信号为低时代表适配器接入而且直流供电合格

网友:
恩   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PQ2 截止了   PQ31 G极  还是高电平   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确定PQ31没坏再去量分压电阻碍物

网友:
我用万用表 200M  档  测试结果是  01.1     两个电阻 拿下来都是这个阻值      用20M 档位测试 0.20

网友:
先确定PQ31没坏再去量分压电阻,还要考虑到下分压电阻是否虚焊,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
你测一下Q2的5#为0V时2#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还是这个pq2在作怪。适配器模式开机,D/C#是低,pq2下面的三极管截至,上面的PNP管也截至,pq33的4脚就靠220k的电阻分压大约9v,史它导通。

网友:
学习了

石头第七领域 -2 再学习一下

网友:
到底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解决没  ! 这个PQ31 G级  有时候电压是正常的 有时候是17多V 的!当我把这些东西都重新焊下来 在装上去 G 级又有10V 的电压 现在倒是能开机 ! 之前的故障就是又时候能开机 开机以后不定时掉电!! 明天我去测试下PQ31   PQ31 本身坏掉 还能导致 G 级电压不稳定??? 不解啊  还有我测的那个两个上拉电阻 的 阻止正常吗???

网友:
今天装机 测试了 4个左右小时吧  又掉电了  故障跟原来一样了  看来我得去找个 PQ31 换下了啊。。。

网友:
问题应该找到了  就是 PQ31  性能不良   换了以后开机正常了。。。

网友:
你把他拆了就没控制信号了,他们会直接导通,就相当于击穿,有的时候没电路图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就没保护作用了,其实影响也不大          我找不到信号时也用这招            但这样的一般查D\C#这个信号的来源         直接导通是很没技术含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