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电源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1-11-11):
电源无反应 测得绿线对地电压4.97V 紫线对地5V 不知是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
短接 绿线和黑线有反应没??

网友A:
单独测的电源吗?还是连上主板开机没反应,可以说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测的电源吗?还是连上主板开机没反应,可以说清楚一点

没接主板,短接绿线和黑线无反应...

网友B:
你把TL494的第四脚飞到绿线上,

网友:
你换电源试过了吗,确认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TL494的第四脚飞到绿线上,

是把TL494的4脚对地短接一下看能不能起动吧,因为绿线已有4.97V了!再飞线有用吗?电源可先断电测量下输出的几个电压的对地电阻,肯定没短路后通电短接绿线和地线,测量一下TL494的各个脚的电压,重点12、4、8、11脚

网友:
先看看开关管和整流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