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神级的一块绝世神板

楼主(2011-11-11):
请问各位老手大哥们~
这块板是我亲戚的老机拆下的~
好老了好像支持两个CPU呢~
请问这块板现在还能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我要这种主板啊。楼主可否给我呢?可没见到2个cpu座啊 呵呵开玩笑的。。

网友(点评):
370cpu的主板,我是想要一个的,可是现在想找也找不到咯。。。

网友(点评):
建议收藏,N年后是古董

网友(点评):
这板没什么太特别的,只不过支持两种CPU,Slot1的P2和Socket370的CR2(只能装一个)

网友:
是支持两种CPU 太老了只有接口能用用

网友(2012-01-06):
1KB
谢谢指点

网友(2011-11-11):
奔二奔三时代的产物

网友:
815还是810的哦,不是支持两个CPU,是可以通过转接座支持别的针脚的U,两个不能同时插的,通过跳线切换

网友(2012-01-07):
810 和815的是小南桥。。这个应该是443BX GX一类的。。
1KB
哦~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两个CPU能同时插的呢

网友(2011-11-11):
精英双子星主板.solt1和370两种接口,奔III  450的接口有种是solt1那种.

网友(2012-01-06):
H55
高手。这个你都知道
1KB
这位大哥见识广呀~我有时间找回那块CPU看看还能不能用这块板

网友(2011-11-11):
我这还有这样一块待修呢,可惜找不到配件。。。。。。。。。。。。。。

1KB
这么老的板子还有人在用?好慢的机器了吖

网友:
这是865版啊

1KB
我看了那个CPU座~是370的吖

网友:
这些板子可以做工控
条件是必须有最下头的工控插口!

1KB
装个WIN95还卡死吧这种老主板

网友:
可以收藏,陈列起来让顾客观瞻。呵呵

1KB
有点意思~知道一下原来以前的板子这么结实~好耐用吖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块815的

网友:
古老的板子.

网友:
这个板子我还没有见过耶!

网友:
哇塞。。这板子不错,卖给模具佬的赚啊。起码卖个百来蚊。。。

1KB
模具佬?我感觉这板子用的料很实吖~CPU一定有黄金..
主意不错。呵呵

网友:
其实我换过N块这种板,模具佬搞线切割的给部再高配置也无用。主要是用ISA槽,遇到一个给你换的话,你就赚得笑掉牙。

网友:
我还有2块   370 的板子...

网友:
这板子太老了,,只能做陈列了,,

网友:
哎,,,,淘汰的电子产品,现在只能说是废物了,,,,,哥。放到博物馆去把,,,,

网友(点评):
工厂有人专找这个有ISA插槽的主板,新主板他还不要。

网友:
Socket 370 + Slot 1 主板啊, 我還有一塊在服役中, 掛20G硬盤BT下載專用, 呵呵

网友(点评):
质量真好。

网友A:
两个不同U座的很少见。

网友:
有多罕见啊··怎么不发个图·看看·

网友:
淘汰的板也是供应给某种机械需要的,做模具的最合适。哎,,,,有RMB不赚吗。呵呵。。

网友:
这板子到不了815的程度,是炼手的好材料,拆件

网友:
slot1的接口是pentiumII 和 celeron 还有最早的pIII时代产物,大概也就是98年左右的产品,收藏的价值不是很大,还没270的老

网友:
这板以前用过,很稳定,在99年装的机,当时的配置是赛扬300A、64M、4。3G硬盘(系统WIN98),CPU最高可上到450、再高就不行了,后来上过WIN2000和ME,加了之条内存,用到08年底才卖掉的

网友:
我刚修好了一块,是694的板,独显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

网友:
主要是有2个cpu插槽!少见!

网友B:
今天整理的时候,整理了一块全新的,型号忘了.....

1KB
你居然有这种板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整理的时候,整理了一块全新的,型号忘了.....

今天修一箱的板子,偶然找到的,还没拆袋子的,顶星的,ATX,很新很新。明天上图给你们看看....

网友(2012-01-06):
这板子我手头也还有两块 感觉没利用价值,就是偶尔在上面找找料用用,还大多配不上

网友:
两个CPU插座只能用一个,是370的CPU,P2或P3赛扬的那种,当古董收藏吧

网友:
直接丢了吧,没什么用处了。支持2种CPU,SLOT1接口+370接口。SDRAM内存、AGP显卡槽。98、99年左右的产品了。那时候还用WIN98系统。

网友:
这是INTEL440芯片,大概是10年前的,我现在搞得就是370接口的主板,都是用在工控机上的一块可以赚300左右,装个DOS系统

网友:
  绝版宝贝....留着  挂在墙上

网友:
sd的内存,就算你修好了,也不好用,cpu的很垃圾了,用起来也超慢

网友:
是服务器板子吧

网友:
很少见  很具有收藏价值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主板,是VIA芯片的693A,关键是带ISA插槽的,卖100元。不知你们要卖多少钱?

网友:
过渡品  就像有的主板可以上一代 也可以上2代内存的板子

网友:
没有什么用了吧,我都有几块放在这里呢。

网友:
isa槽很重要
有些工厂用的到

网友:
l老了,不怎么管用了

网友:
这两种U我还有呢

网友:
一般都是工控机用到这种古董板,留着吧

网友C:
这板值钱呢,有货

网友:
这都算老 很年轻了 有时间把我的 512k内存 1m硬盘 1m显卡传上来 恩cpu是ibm300 主板忘了 卖了15快钱

网友:
学习了,没见过双cpu座的主板。和我01年买的,奔三主板差不多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同U座的很少见。
SOLT1接口的转换时期这种双接口的板很多。要年纪大点的才知道了。

网友:
网上说这种CPU内含黄金的

网友(2014-11-24):
我有一块P6IWT-Me的精英主板,cpu是
Pentium3 450,SOLT1接口,
有愿意接手的么?

网友:
板子可以做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