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万用表?

楼主(2011-11-11):
(图片)

网友:
只知道是韩国FINEST

网友:
韩国FINEST,你的表也够邪恶的。。。

网友:
没有看到表笔从那接出来呀,,

网友:
有长见识了

网友:
是修汽车用的

韩国FINEST 汽车万用表 finest226
FINEST226/228/229 是解决汽车故障的理想选择。这三款表极具特色,使用起来非常高效。
感应钳头-通过把火花塞连接线内电流产生的电磁波转化为脉冲来测量2 或4 冲程回圈式汽车点火装置转速。
mS-脉冲宽度/占空比
能够在毫秒内快速测量脉冲宽度,另外占空比测量的功能可检测电子燃油喷射和空转马达的配合情况。
闭合角-直接闭合角读数可检测电子燃油喷射,汽化汽及点火系统。
4 部可调式触发水准
在进行转速、闭合角、mS-脉冲宽度、占空比测量时如读数太高或不稳定,通过调节触发水准可得到一个稳定准确的
读数,同时触发水准将显示在LCD 屏幕左下角。
自动保持
自动捕捉稳定读数,蜂鸣警报并自动保持在屏幕。这种功能对于远距离测试或测试地不便到达是十分有效的。
温度测量[228/229]-配合使用K-型热电偶及随机附带的适配器,测量温度范围为-40℃~1370℃
特点
􀂄 CE 认证
􀂄 UL/cUL 认证[226]
􀂄 mS-脉冲宽度测量功能可检测电子燃油喷射和空转马达的配合情况
􀂄 配合使用感应钳头可测量1~8 缸汽车引擎转速
􀂄 在测量电子燃油喷射、汽化汽及点火系统时直接读取闭合角数
􀂄 1~8 缸汽车、摩托车和传统引擎的4 步可调式触发水准,
可精确测量转速、mS-脉冲宽度、闭合角和占空比。
􀂄 41 刻度模拟棒显示,每秒更新为20 次[226/228]
􀂄 精确的汽车电子测试及交/直流电压、电阻、电流[229]
等其它电力参数测量功能
􀂄 4000 数位高分辨力显示[226] 20000 读数非汽车频率测量
􀂄 温度测量最高达1370℃(2498F),
可测量催化式排气净化器、风扇开关等的温度。
􀂄 自动读数保持
􀂄 通断测试
􀂄 待机模式
􀂄 保护套
配件
-电池, 9V(BT1)
-保险丝(12.5A,250V 有效值)
F201[229]
-测试棒 (3 colors) (FTL-500)
-鳄鱼夹 (AC 7)
-感应钳头 (RPM 206)
-香蕉塞 K 型热电偶(TP7) [228/229]
-电热偶适配器 (TIPA) [228/229]
-用户说明书

网友:
好詳細的說明
但是用不到
感謝

网友:
真是佩服 JINGYIQIUJING 老大的回复,不仅回答的全面,看来精哥的知识面也够全面的啊!

网友:
不知道什么表,但是知道是好表!!

网友:
长见识了,这么专用的万用表。

网友:
确实是好表,长见识,除常用功能外,还能测频率、转速,温度居然能测到一千多度,而且所有功能都自动识别量程,历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