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原因

楼主(2011-11-11):
电脑用的好好的,突然黑屏了,重启后屏幕依然不亮,或者有启动声音,或没有启动声音。你的本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有,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吧!

济宁专业上门维修电脑-济宁益友科技认为:笔记本电脑黑屏首先要确定是是真黑屏还是伪黑屏,如果是伪黑屏一般是灯管坏了,需要换灯管了。如果是真黑屏了,基本就是显卡或南桥坏了。你可以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就是接笔记本的VGA口,如果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基本就可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了。一般显卡问题需要加焊或者更换改良版显卡才行。

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其他常见的原因:

1、内存松动或者内存本身有问题,重插一下内存或者换根内存试试;

2、主板供电芯片虚焊或者老化,屏线松动或者主板给屏幕供电电路短路;

3、显卡、南桥、北桥BGA封装芯片虚焊或者损坏,一般虚焊的情况比较多,加焊下就好

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深度分析:

屏幕或者排线问题:会正常开机,符合声音和往常一样的启动声音,屏幕有淡淡的亮光,没有任何画面,有时发白,这都示屏幕的不良类型而定,但是可以确认的是,不会重启。

高压板问题:可以显示无背光

显卡问题:开机无显,不断重启,但不会到启动声音,所以可能是显卡松动或者虚焊导致。

济宁电脑公司_济宁电脑维修_济宁二手电脑-济宁益友科技

网友:
我要转正!!!

网友:
刚遇到个内存坏的引起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