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没有声音

楼主(2011-11-11):
换了供放 声卡 都不行啊 没办法啦
没有声音

网友:
边位给点意见?

网友:
看看供电和那几根数据线,,拿个图纸很好修的。。哦对了,喇叭坏了没

网友:
试喇叭了吗?

网友:
换ich4吧 外界也没有嘛

网友:
外接有声音么 ?

网友:
楼主先测一下外接耳机有没有声音?

网友:
供电,晶振,功放,声卡芯片

网友:
都搞啦 还是不行 郁闷那

网友:
忘记回了 喇叭 我换了个了 外接是有声音的 总之 供放 声卡 都换 没什么头绪哦 大家 还有什么意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