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主板 烦我一天了、、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本人狂谢啊!!!!!

楼主(2011-11-11):
早上接到一块华硕A8M2N-LA   接到主板、看了看  发现声卡左上角有掉件的、、但我不确定是电感还是电容还是电阻。。我看了看旁边几个都是电感、、我就拿了几个贴片电感上上了、、然后接上电源。板子转一下就停、、因为修过很多这样转一下就停的主板。。就直奔故障点了、、CPU供电管上管穿了、换完不掉电了、但是不跑马、、我想着供电管击穿了、会不会CPU也挂了、、于是我换了CPU一试、跑马了、、(当时挺开心的、╮(╯▽╰)╭唉  可惜现实太过残酷啊!)但不过内存、、滴滴滴滴的响、我把4个内存插槽点了个遍。第一遍有一个插槽可以点亮、、我以为是插槽或内存脏了、用清洁剂清了清、、结果连那个能点亮的现在也点不亮了。。。我有点恼了、、拿起风枪向BIOS开炮了、、、把BIOS取下来刷了一遍、、焊上还是不管。。。。我无语了、、我压着南桥、北桥也都不管、、奶奶的、、我算是无语了、、但我还是有点怀疑是北桥虚焊了、、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哈、、、、谢谢。。。。。。。。。。。。。。。。

网友(点评):
把掉件的圖傳上來, 我手上有這板, 可以幫你看下....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  多少啊??

网友A:
把声卡去掉,有可能声卡供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声卡去掉,有可能声卡供电短路

恩恩   我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声卡去掉,有可能声卡供电短路

不管啊    不是它的事、、、、

网友:
内存的主供电正常,但REF、SPD、系统总线是否都正常。

网友:
我来学习的,呵呵

小心灌水

网友:
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呵呵呵呵~

网友B:
是我 我就不得去压 南桥。 建议 先把声卡吹掉。 不行再压下北桥。估计都是北桥虚汗了

网友:
把时钟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4个槽...第一遍你有一个行,清了下就不行了...估计还是跟槽子有关.给你一擦,,,针脚氧化了,估计槽子又得空焊了.

网友:
把声卡旁你补上的电感取下 先别管它。。

测下内存 主供电  负载供电    基准电压   和spd供电  还有AD线

网友:
看下声卡那边的问题  接着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AMD的桥容易虚焊

网友:
你最好找个工具试试,是内存槽问题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C:
估计你两个CPU都烧了,这个是754的U吧  VCORE有问题挂CPU是相当的快!估计还是你的CPU供电问题!

网友:
去掉声卡试

网友:
学习,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 我就不得去压 南桥。 建议 先把声卡吹掉。 不行再压下北桥。估计都是北桥虚汗了

桥干完了    还是不行啊   我还重植了一遍   还是跑C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两个CPU都烧了,这个是754的U吧  VCORE有问题挂CPU是相当的快!估计还是你的CPU供电问题!

是AM2的啊   客户的CPU确实坏了   但我的没坏啊    在我自己的机子上能点亮的

网友:
你是说插槽虚焊????

网友:
补充一点   我看着内存是直接进CPU的    不经过北桥

网友:
╮(╯▽╰)╭   悲剧了   我把CPU←上面的白色的 那座给弄断了   本想考座的  唉!!!!找了好多AM2的板没找到合适的  现在还不知道烤好了没

网友D:
掉件了的话,必须查图纸不能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件了的话,必须查图纸不能急啊。

关键是这块板子掉件的地方用图纸没法看啊   没有标注。。。。

网友(2011-12-12):
大哥你就不应该先干声卡那。要是内存不过就重点修内存了。

网友:
测测主板各供电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