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个U盘启动系统

楼主(2011-11-11):
如题.本人是菜鸟.见别人电脑进不了系统.用个U盘就能进去后重装系统.求教程.

网友:
直接去下载个大白菜的PE就行了。

网友:
下一个“老毛桃”优盘版,用它把你的优盘做成启动盘,然后从安装光盘里面复制一个系统GHO文件到你的优盘,就可以用它装系统了。

网友:
杏雨梨雲也不错  做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
电脑城的PE还行,还好用

网友:
晨枫都不错啦

网友:
杏雨梨雲,用着还可以...

网友:
下个系统,再用关盘刻录工具刻到U盘即可

网友:
下个老毛桃PE u盘版的或者下个绿叶工具,把U盘插上去,软件识别出来就可以做了

网友:
在网上下个就是了  要做个U盘启动盘的话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