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翔升G31主板 没法复位。跑00 有修过同类毛病的进

楼主(2011-11-11):
一台G31台式主板 开机跑00。复位灯隔几秒自动亮一下。也就是自动复位。隔几秒就亮一下。手动复位无反应。换过IO ,南桥,时钟芯片,32,768。 刷过BIOS 压过北桥压过座 还是一样隔几秒亮一下  。打过北桥到U的组植。打过南桥到北桥阻值都正常。 手动复位针有3。3 V  。手动复位时ide口一脚不能完全复位。轻微的5v跳到4.5v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不跑码,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IDE的复位你可以多测几次,有时候轻微跳变,有时候是0-5的跳变,基本上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 可能性 很高。

网友:
测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BIOS自检没有通过吧。

网友:
没复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还是跑电路吧

网友:
那就查一下有没有断线,网卡和COM芯片,再不行就只能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