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800最高的“超频记录”——33.67GHz

楼主(2011-11-11):
接了套KVM,一套键鼠跟显示器接两台电脑主机
KVM接方正这台主机开冷机要十几分钟才能进系统,CPU就被“强制超频”了 频率变为33.67G,能够正常工作
KVM接DELL那台很正常.

网友:
是真的还是PS的啊?
怎么可能33G啊

网友:
不是PS的

网友:
太牛了 老大

网友:
应该是假的、不可能能运行这么高频!

网友:
这么高,真的假的?

网友:
碰到过一次32.768频率不正常,我那时候症状是网速5xxM/bps,但下载一个10m的文件实际要10分钟左右,看了下我的电脑属性显示28GHz,然后电脑时间走得贼慢。

网友:
E5800有这么高的潜力?不可能吧

网友:
这位大哥要是能把我的显卡超到这么多的话多好呀!玩什么游戏都不卡了!不可能做不到的,E5800制作工艺能达到4GHZ就不错了

网友:
改属性!我都会啦

网友:
什么时候教教小弟弟我啊,学习了

网友:
现在出现“超频”问题是因为KVM有问题了,只要开机时不切换到方正这边,到欢迎使用再切换过来时,系统属性是正常的3.2GHZ 但是如果开机时就是切换到这边,开机检测都很慢,进到系统要十几分钟,只是进入系统后显示的是33.67GHZ  感觉工作频率也是3.2GHZ
不要说用CPU-Z 因为这是单位上的机子,分了内外网。虽然方正这台是外网,但也是有监控软件的,移动储存设备插上去就报警, 如果去下载也麻烦。

网友:
我的E2160啥时候能玩到4G就心满意足了!!

网友:
都是些猛人 头一次学习;了

网友:
这位楼主牛X了,说下怎么超上去的吧

网友:
修改注册表弄的吧?很多骗子在外面卖假电脑也是这样弄注册表把1.7的CD弄成四核的扣肉

网友:
这应该是刷了系统的吧。改了系统配置。其实没超起来。    以前P3的老机子还可以刷成双核呢

网友:
是你自己改的吧!!忽悠人

网友:
假,不可能的

网友:
明显假的,还以为是倍频啦。

网友:
33G不可能吧,频率太高了

网友:
改一下注册表,想要几G 就来几G...

网友:
没有试过··那天我也来刷刷··

网友:
不可能吧超那么多啊

网友:
假的  改了属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