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L19CH 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1-11-11):
今天,小白接一台联想19正屏液晶。。故障为:点一个小时左右就黑屏,我拿手电照屏。有图像了。拆开一下,机子修过。前面修的师傅安装了代替的高压板。把原高压板线圈和4个C5707 两个电容拆了。我现在要恢复高板原来的元件在。就差电容了。不知道能不能用275V 0.22的代用了,我不知道原来是什么型号的,希望各位高手告诉小白型号。另外现在机子依然是用一个小时左右黑屏了。在开机还能用一个小时左右。那还是换上的高压板又有问题了?还是灯管有问题了???希望各位高手指点小白。

网友:
先测灯管没问题在改高压条,你就是恢复了估计用不多少时间。

网友:
恢复了也用不长???? 不会吧!!那么差了。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有人说是灯管虚焊接了!!

网友:
高压条是前面维修的师傅改过的。用户说第一次修完还用了二三天没有问题,后来就成了原来的故障了

网友:
大家知道电容是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改块高压板得了,修复了也不是很稳定,还是加块高压板稳定些

网友:
高压是改过的  如果还出现这个问题  你在检查下灯管  如果灯管没有问题 你看看 板上面的电容   要的电容没有 问题   你在看看  开关键是不是有问题   有很多时候电源开关的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