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Q9B-2液晶19寸正屏提示无RGB信号输入?

楼主(2011-11-11):
一台Q9B-2液晶19寸正屏提示无RGB信号输入,RGB对地阻抗都一样。。70左右。。。驱动板是由RTD2120L+RTD2023L+24C16   组成的。。。。我想这个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了。。但是我只有编程器X5,能用编程刷的也只有24C16,但是这个不是MCU程序,只是一个存储器。。。那一个是MCU呢。。。要怎么刷写呢。。。。。用编程器是不是不能刷写这种驱动板呢。。。。求助???

网友:
RTD2120L是MCU。X5应该不能刷RTD2120L吧。

网友:
是不是专门买一个东西来刷的。。。。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象驱动板那样子的。。。。

网友:
后来我把24C16拆了再开机。。发现故障有所不同。。。。。。我就随便写了一个2K的24C16上去了。
结果能用。。哈哈。

存储器 数据丢失或者错乱 焊个白片也可以

网友:
原来这样也可以!!!

网友A:
有才啊 。有专门的刷屏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才啊 。有专门的刷屏工具

有专门的刷工具是不是不用拆机就可以刷的??

网友:
是啊 直接在屏上刷

网友:
不拆机能刷,哪有这么好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有个东西叫IS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