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不触发

楼主(2011-11-11):
DELL M1330不触发
拆机观察全板没有进水, 烧过的痕迹,也没有被修过的痕迹,量公共点,3V,5V及其各电感均无短路现象。
上电0.00A,测公共点有19V,无3V,5V,这个机子一开始不知道在待机状态下到底有没有3V,5V,再量了一下开关键上有3.3V,按键后也有3.3V-0-3.3V的跳变过程 ,再测EC的晶振和南桥的晶振也有波形,但是按开关就是不触发,量了一下3V,5V触发一下也没有出来,想了想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先修3V,5V这一块了。

打开图纸找到TPS51120,量了一下相关引脚的工作条件:
22脚VIN:19V,
19脚VREG3:3.3V
21脚VREG5:0V
20脚V5FILT:0V
12脚EN和19脚的EN:0V
量到这里我觉得芯片的VL电压都没有出来,打了一下阻值正常,于是更换了一个TPS51120,由于没有的新的直接从废料中取了一个装上来,再上电还是一样还是不触发,再次来测TPS51120的工作条件,在每一次按开关键的时候以上电压却发生了变化。
22脚VIN:19V,
19脚VREG3:3.3V
21脚VREG5:5V
20脚V5FILT:5V
12脚EN和19脚的EN:3.3V
这么说开启电压和芯片自身所产生的电压都已经产生怎么还没有3V,5V出来呢,是不是后端的滤波电容出了问题,于是换了一下,还是一样。
在按触发开关的时候就能产生上面的电压,松开开关,电压又全部消失,再按触发开关电压又来了,松开又没了。反复测了几下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个TPS51120还是有问题,于是请老板订了5片,第二天回来了很兴奋的装了一个上去,上电还是0.00A,触发电流没有变化。晕死了。
再触 发的时候再测了一下3V ,5v电压有了,也就是在每次一触发的时候才产生了3V,5V。晕难道真是这个芯片出了问题,但是还是不行呀,还是不能上电呀。
想了想还是按照不触 发的最基本时序来查吧。
测了U77EC的电压+RTC_CELL有,+3.3V_ALW待机下无,每次触发有这个电压,再测了一下128脚的ACAV_IN这个信号使终为0,可能故障就在这里了。因为在不触发的过程中ACAV_IN信号 是由充电IC对电源适器进行监测正常后发生的这个信号,如果这个信号不正常,是无法正常触发的,当然这个信号和IBM中的-EXTPWR原理是差不多的。根据这个思路来仔细排查ACAV_IN信号的来源。

查了一下Q6的G极AC_IN信号无电压,测和EC的线路没有断线,还是继续查充电IC这一块。看了一下充电IC 是MAX8731A可是是一块小板,在电路中没有找到此电路图,只能找到相应的接口输出电路。
那只有下载8731A的PDF资料来看了。

测了一下MAX8731A的工作条件:
22脚DCIN19V
2脚ACIn2.36V
11脚VDD是5V(连接接口的+5V_ALW的,只在有触发的状态下能量出5V)
13脚ACOK0V,不管触发和不触发都是一样的。
由于找不到小板的电路图,根据上述的电压的情况,还是先来找一个8731A,于是从料板中找到了一个8731A装上去奇迹发生了。
待机0.00A,不按开关的情况下3V,5VOK(也就是待机状态下是有3V ,5v存在的,因为DELL很多机型在待机状态下是无3V,5V的)再测EC的128脚AC_IN电压3.3V,触发0.59,上CPU,内存,上屏OK。
测了一下午一切正常,也能充电。
呵,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不足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哇,。大哥写的好详细啊,读起来,很流畅,谢谢分享
有时候一般看芯片就可以知道待机下有没有电压的。。。像PS51120的话我所修到的90%以上待机下都都是有电压的。。。
看来楼主已经能独立修本本了

网友:
思路很好易懂。不过小弟有个问题 一直想问ACIN在电路中的意思是什么??

发给ec的适配器插入的信号,也是ec的工作条件之一
是电源输入信号,就是主板检测到适配器插入且正常输入了

网友:
应该是交流适配器检测输入信号

网友:
谢谢大家。下午又来了头痛的机子了

网友:
太可惜了,这台机子原来 是小日本的,刚刚老板收钱的时候才说的。早知道多收点。

网友:
LZ我问下E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只要有供电就行了吗?

ec的工作条件,供电。复位,时钟,lid,acin。全部

网友:
EC  要 有  供电  时钟  复位  才可以!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还没写完,还有lid信号,acin也是其中一个

网友:
说白了就是那个电池接口板的事.

网友:
关键就是在充电芯片的ACOK,充电芯片的ACIN通过分压大于2V???才发出ACOK

网友:
楼主前后花了多常时间:。这个板子原来的充电芯片不发热吗?

网友:
赞一个,,楼主的思维很是清晰啊

网友:
触发需要的条件ACIN没有满足。。楼主分析的不错哈

网友:
有时候换了一个芯片以后还是不行的话就要好好查一下条件在说    条件满足的话在考虑换新的芯片

网友:
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怎么没3V  5V与ACIN没有 他们是怎么联系的啊

网友:
思路前后连接不很逻辑啊

楼主已经写得很详细了

网友:
因为EC要开机一定要得到ACIn信号的正常才可以,最后更换了TPS51120芯片,每次触发才能量到3V,5V,从而掉电,就是因为ACIN信号没有过来,才引起的不触发的产生。

网友:
因为EC要开机一定要得到ACIn信号的正常才可以,最后更换了TPS51120芯片,每次触发才能量到3V,5V,从而掉电,就是因为ACIN信号没有过来,才引起的不触发的产生。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549597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有很深的维修经历啊,充电芯片干扰出发的情况确实不少啊。

网友:
过奖了。我也维修中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学习。

网友:
U77EC是IO是吗||???回答我

很明显是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