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内存没复位导致不过内存

楼主(2011-11-11):
各位老大,小弟今天修到一块AMD芯片组的,三代内存,复位是由CPU发出来的,没复位导致不过内存,换了AMD的CPU故障还是一样,打了内存的复位对地阻值没断线,量了内存的条件都正常,AD线也量了,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BIOS也刷了。就是不发出复位给内存,修到头都大,大仙们给个思路吧谢谢

网友:
等待高手现身支招....别沉下去啊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信号没有过来啊

网友:
内存上有复位,第一次听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