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白屏

楼主(2011-11-11):
接修一台机子,明基Q7T4,别人修过的,开机不亮,拆机维修,经查电源正常,装上高压条后,白屏,现在想确定是驱动板的原因还是屏电路的原因。按键板开关机键可控,想装个通用驱动板,但此机的驱动板是双排线的,没有合适排线作改装,谁有这种驱动板的,或有更好建议指导的,告急。传图片N次仍失败,不好意思。

网友:
排线 都接好了吗、?、

网友:
如果能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可以去淘个拆机的

网友:
这样的机子不是好搞,发了板子回来好了倒好,没好呢!要是屏坏了呢!唉,!

网友:
屏供电之类简单的还是查一下吧

网友:
看看屏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遇到双屏线的最不好弄了。。这个是又不好代换。。楼主可以先查一查屏上的供电看看。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屏的排线的各脚定义啊,有的话发给我好吧?谢谢了

网友:
测下屏线是否有问题,不测屏上面的保险看断否,是否有电

网友:
给你个QQ号你找他吧,不管什么样的屏,都能给你搞定

网友:
哦,谢谢介绍。我联系他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