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上下分屏

楼主(2011-11-11):
山寨上网本,放几个小时不开机就会出现问题,过一会儿就好了,好了以后用起来也很正常,也不死机,怎么拍都不出现问题,头疼,同行卖给人家没几天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同行催着我想办法,屏的接口也很怪,也没得换,现在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屏的问题,屏线的问题也不像,怎么合盖子都没问题,外接很好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没有兄弟碰到过?帮忙看看

网友:
感觉像屏

网友:
显卡,要是DELL有挑屏的有可能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想办法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显卡的几率比较大,直接干北桥试试看

网友:
显卡有虚焊地方,仔细找找。

网友:
显卡问题,先加焊试试

网友:
我修改这样的问题 是屏坏了山寨上网本

网友:
山寨本的显卡虚焊一般不会花屏 分屏都是加电不显示多一些

网友:
感觉像是屏,如果是显卡应该会越来越严重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山寨的话  确定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上网本 的北桥 和CPU都爱虚焊,补焊试试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有不有问题,从故障现象看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好哇  一个变2个了

网友:
前两三天  遇到过,报价客户不修。  这种故障给我修的话,我会先把屏卸载了,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判断出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i

网友:
应该是屏,你想办法换个试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上网本通病

网友:
屏不兼容,我也有一个重要的机器,在分变率不一样比较特殊

网友:
北桥的几率比较大一些

网友:
同意楼上,显卡或北桥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先加焊确认一下啊

网友:
我建议先测瓶,再加焊北桥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些,北桥的可能性小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是屏的问题,我碰过这样的上网本,换屏就好了。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这种本本屏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估计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有代换的就代换一下先,缩小范围了再找原因

网友:
建议先尽量别动北桥,别再弄出其他问题~!

网友:
我同意干显卡 或者北桥

网友:
我碰到过分两屏是屏的码片问题

网友:
上网本的显示故障率一般是屏坏的可能性大于显卡或北桥

网友:
不过有时可以先加焊北桥试试,如果是集显的话

网友:
感觉像是屏的问题点下屏看看

网友:
显卡或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找个替换一下是屏 还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