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8.5存显示器显示一半

楼主(2011-11-11):
显示器在正常使用中就只能上下半屏显示,上部分显示正常,下部分显示竖条状花屏,请教大大们是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换屏的话,成本太高,还不如新买。。。。。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的...弄个图 上来看下.

网友:
一   般是  屏

网友:
可以用点屏工具试试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先用通用驱动板点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掉了,修屏的话不是很好修,再说你要修的连上部都显示不正常了,那有你受得,你得报风险.

网友:
屏坏了上面有 下面花的有分层的 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基本是屏的故障

网友:
屏坏了上面有 下面花的有分层的 都是屏的问题
同意9楼得

网友:
屏的问题,不换解决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楼主不用想了,基本上可以让客户买新的了

网友:
水平方向分屏肯定是屏的问题,左右出现分屏不一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用修了,屏坏le

网友:
现在修屏的不少,80一片。

网友:
换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