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 ver6.00

楼主(2011-11-11):
南桥,北桥,总线,CPU电压都正常,会自动复位,内存电压偏低,只有1.72V,电源管理芯片是rt8105,手里头没货,就用rt9214代换了,结果还是17.2V, 芯片第六脚反馈有0.79V..求维修思路..............
付吕剑武
是不跑码,还是怎么的,没说清楚

网友:
不跑码,,会自动复位

网友:
rt9214的7脚。。。。一般这个都关系到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