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排线换上白屏后线条 原来品牌机有阴谋!L7BG4

楼主(2011-11-11):
显示器:长城L7BG4  17寸普屏,搞了半天,换来换去 买了驱动板,买了N条线。出了原装的屏线,都是插上开机就白,开始就怀疑不是接触不良。买来一样的驱动板跟原装线,就准备吧原来的线彻底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花样。拆开之后开始也没有注意 ,只看见有头铁片里面有标贴盖住线,以为那是什么标记,后来把线拉下来,背面居然标贴盖住的是一个洞,断开了3根线,日啊,搞半天品牌机是不是故意这样做,幸亏换通用线不烧屏幕,只是白屏。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如果屏线是原装,你说有问题,那这个机器原来怎么正常使用的? 看下屏参就清楚了,正如12楼所言,这几个线一般是SEL或TEST,不同的屏有不同的作用,你这个本来就是空着的。

网友:
真操蛋的设计

网友:
坑人得设计。。

网友:
真是变态啊  长城的显示器 垃圾 现在颜色有点问题 总感觉是16位色 颜色的过度分界太明显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好让大家有个防备。

清清楚楚写的“长城显示器”你这还搞维修啊。。这都不注意

网友:
应该把

就是,啥的东西呀。居然这样坑爹。。啥牌子的应该补充一下

哥!好歹你也是铜牌也犯这低级错误。。难道楼主的“长城”两字是空气?

网友:
有个性,有创意,值得推荐

网友:
以后大家都不买长城好了

网友:
哈哈 长城做显示器的线 都停了..长城现在都不做显示器了

网友:
真经典   要是把屏烧了 那就见鬼了   说道底以后维修要小心不要被这东东 给弄死了 商家的设计也很有创意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这种“创意”

网友:
断开那三线在图纸上标明了的,是空脚。

网友:
虽然长城显示器厂家的做法的确很操蛋,但是,咱们也不能说脏话是吧!!!!

网友:
你先看下屏的PDF文件就不会出这情况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设计创意啊  很扯淡的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哎,都不好说了……虽然我一直支持国产……

网友:
楼主细心,还算好没中招

网友:
我一直都没有支持过国产的    看见国产的很多电子产品就头晕

网友:
另一种智慧...

网友:
不喜欢长城的显示器

网友:
垃圾中的战斗机,奶奶的,价格还和三星的比,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如果是空脚  那连根不连是一样的  这样连上有问题 就不叫空脚了啊 感觉做了什么猫腻  显示屏那3脚是NC DE NC 但是接通会导致这样情况 不理解 而且还没有断开3根线哪种30P的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