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ONGY PCG-5K1T奇怪的问题。无显。

楼主(2011-11-11):
客户拿过来,无显示,有个时候又有显示,无显示报警一长2短,跟客户说了大概是显卡问题。
就开始谈价钱,客户同意后干显卡,吧显卡拿下来植株在放上去开机显示正常,重启无显示了,报警1长2短,问题又回来到客户拿过来的时候了,真郁闷,过一段时间在开又可以开重启又不可以开了,谁碰到过??A卡。好像是HD2400

网友(点评):
SONY ,大哥,楼下跟着你犯错

网友A:
有可能显卡挂了,有没有加焊过显存

网友:
显存我都贴死了的 不肯能会动。
坏了的话那就一直报警不就得了,干嘛第一次开还显示呢

网友:
有木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试过清BIOS没?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SONGY PCG-5K1T的笔记本,我的笔记本情况是,插上电源,那个电池指示灯一直闪个不停,不能开机,再插几次,有时那个电池指示灯不闪就可以触发了,触发电流有跳变0.85-1.25,然后停在0.96A不动.显卡换过一个全新的,还是这样子,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SONGY PCG-5K1T的笔记本,我的笔记本情况是,插上电源,那个电池指示灯一直闪个不停,不能开 ...

我这个更奇快,不报警的话电流是直接掉到0.88A,报警的话一直在1.05V-1.26左右跳变。按SHIFT键 还有指示灯反映。

网友:
今天定了个全新的芯片,明天继续试机。期待结果。

网友C:
换上芯片好了吗  期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上芯片好了吗  期待

出现新的问题了,把CMOS电池上上去就报错,没有显示SONY LOGO画面,三排英文。不上电池马上显示SONY
LOGO画面然后在显示没检测到硬盘。有个时候还报警 嘟嘟 2短。真是小毛病特多。
宁外显卡被人动了手脚,划断了三根线。补上了。显示是正常了。不过显卡也换了新的。

网友E:
一修没谈好价,隔断的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显卡挂了,有没有加焊过显存

显存坏不会影响跑马  不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现新的问题了,把CMOS电池上上去就报错,没有显示SONY LOGO画面,三排英文。不上电池马上显示SONY
LOG ...

有没有换过BIOS   南桥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修没谈好价,隔断的线吗?

是的啊。真缺德,不晓得还动了其他的东西没有

网友:
那就查查RTC电路,三排英文上网查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现新的问题了,把CMOS电池上上去就报错,没有显示SONY LOGO画面,三排英文。不上电池马上显示SONY
L ...

把  进bios设置cmos一下  不插cmos时进bios设置   然后再开机试一下  本人也有一台sony  pcg-7r8p机器做完显卡后  开机报bios错  后 把cmos清除错误记忆就好了 个人建议   硬盘  显卡动过这sony不太好整

网友:
内存和显卡都有可能,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