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支支招 HP6535开机无显

楼主(2011-11-11):
手上有一台HP6535的机子,现在开机无显,电流跳变如下:“0.22,0.98,1.24,1.35,1.26,1.50,1.32,0.67,1.35”这样一直跳!因为是AMD的U怀疑是它的问题,但是换了还是不行!大家给指导指导……

网友:
杀北桥吧,通病

网友:
这机器修多了  换完CPU没用就  直接把北桥重做就好了

网友:
主板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明显还是CPU问题,6535只能用QL系列的U,别换错了。再不行就搞下U座。

网友:
看下复位是不是在跳,如果是,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