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待机0.05不触发成功维修案例

楼主(2011-11-1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天逸F40A,板号是LA-3061P,故障现象:待机电压0.05,按下开机键无反应。故障起因:据客户反应,他把屏合了一下就打不开了。
       上图1
    把本拆开
      上图2
    板子,cpu,内存,按键,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3,正常。开机,上电到0.8A,然后掉电到0.03A。
开始仔细检查主板,发现battery附近有个八角IC PU1 有点发霉,似乎以前进过水,还有内存也有点发霉,用酒精清洁之后,再开机,这次不掉电了。于是我把屏接上,开机,奇怪的是又不触发了。难道故障出在屏上?
这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细节,插上屏线之后,待机电压和刚拿来的时候一样0.05A,不插屏线,待机正常,只插信号,不插屏电源,待机也正常,那么显而易见,故障可能就是高压板引起的。
    上图3
接下来开始检修高压板,但是查来查去并没有发现哪里不正常,于是就想改个高压板试试,结果改完后待机还是0.05A
排除高压板的问题,而故障肯定是出现在屏上,不是高压板,会是哪里呢?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我的目光忽然飘到了一截屏线上,在轴槽折合的地方夹着,我用镊子费了半天劲才取出来。
取出来一看,屏线外面的包布已经烂了,里面还断了好几根线,哈哈,这就是引起故障所在了。一定是客户合盖子的时候把屏线挤在了一起,引起短路,所以电路保护,以致开机不触发。
打电话给客户报了价,客户一听才一百多块钱,毫不犹豫的就说修吧
接了屏线之后果然就好了,装机前拍照留念,下面是图,大家注意看左上角。
    上图4
接下来,装机,打开,一切正常!哈哈,还算顺利,没走多少弯路!

网友(点评):
比起一些光说不练,只知索取的人好上百倍

网友(点评):
点不亮的本本我一般收180~240之间的……

网友(点评):
嗯 不错 应该多一些这样的文章

网友:
修的很仔细,但就是钱收少了

网友(点评):
这哥们说的挺好的

网友:
要看什么地方,有的地方收个80都还说贵了,现在做生意难做啊!

维修越来越难做了,利润愈来越少
呵呵,是啊,报的高了人家嫌贵就不修了

网友A:
这个至少说主板坏了,修个桥也要23百撒

楼主,收得是有点少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点评):
呵呵,多谢夸奖啊,搞维修就需要平和的心态,急躁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 观察的比较细致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是在思考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不过这倒是告诉我们细心有可能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至少说主板坏了,修个桥也要23百撒

一个地方一个价,消费不一样收费就不一样,不过我确实是报的主板上的问题,呵呵,这一点我们倒是不谋而合了

网友:
拆开过后 ,应该先观察。要做到望闻问切。

对啊,观察,清洁,这都是维修前应该先做的事情

网友:
收得太少了,这种一般接换显卡芯片收。

网友(点评):
汗,这得看人啊,有的人很精的,如果要换东西,人家非亲自看着换上

网友:
我们都是先检测一下,不触发归为主板问题,先报价后拆机维修,不让当你忙活半天客户不修, 你图什么啊,。

网友(点评):
呵呵,你这个办法可行,就是不知道在我们这边能行得通不,这个行业竞争真的太厉害了

网友C:
这款机型一般很少夹到屏线的。。做维修的就得仔细些才行啊。。。价钱嘛。。如果是我们这边大概最少得报2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型一般很少夹到屏线的。。做维修的就得仔细些才行啊。。。价钱嘛。。如果是我们这边大概最少得报200吧 ...

这台机子之所以夹住屏线,是因为之前有被修过,那个人装机的时候把屏线夹轴槽里了,呵呵,也不知道是故意的不是

网友:
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楼主屏线不是一下子就坏了吧,时间长魔的吧。

肯定是的,那里面都是很细的线,承受不住多次挤压的

网友:
要是我报价 ,最少就250元

网友(点评):
兄弟,你是哪个地方的? 一般250的话,人家肯定会和您侃到240 理由是250实在太难听了,呵呵

网友:
价格嘛。慢慢来。有经验了价格自然就可以报上去的

网友(点评):
恩,这个价格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不低了,如果赚个好名声,那才是蒸蒸日上的财源啊

网友D:
这种线貌似很容易被屏轴搞坏啊。上次有一台也是被屏线搞的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线貌似很容易被屏轴搞坏啊。上次有一台也是被屏线搞的红屏

恩,是的,我感觉他的屏线设计的不是很合理,装的时候就特别难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地方一个价,消费不一样收费就不一样,不过我确实是报的主板上的问题,呵呵,这一点我们倒是不谋而合 ...

你要是说排线坏了,你说一百人家都不愿意,要是第一次来的客户,是该便宜点,

网友:
不管怎么说   楼主的细心    是值得我们紧记的   呵呵

谢谢夸奖,现在技术不高,只有靠着一点细心去发现更多的问题了

网友:
维修这行太黑了,我都是周六周日免费以对得起良心,晚上能睡个好觉

网友:
呵呵,那你的客户估计都会等到周六周日才上门找您的

网友:
支持楼主、步骤详细、呵呵

呵呵,多谢支持,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说排线坏了,你说一百人家都不愿意,要是第一次来的客户,是该便宜点,

那样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呵呵,这个客户是公司介绍过来的。

网友E:
价格确实低了点!终端客户怎么也要收上2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确实低了点!终端客户怎么也要收上200啊

呵呵,收了180,跟你说的也差不到哪去啊

网友:
这篇难得的维修经验贴就要这么沉入海底了么?唉,有点可惜哦,我的杰出之作,原本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呢!还有人给我加分吗?

网友:
这种事我也遇到过!!!!

网友:
看地方而言吧。有些地方做的多。自然价格就低下来了呢。

网友:
同样的机型我的这台就是点不亮灯管

网友(2017-10-29):
现在还有修这个机器的呢  我记得我刚开始修笔记本的时候 就修这个机器 哈哈

网友:
什么地方,有的地方收个80都还说贵了,现在做生意难做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过,谢谢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