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15WD显示器黑屏维修

楼主(2011-11-11):
    昨天,电脑公司的同行送来一台联想显示器,型号L215WD,客户描述的故障为开机后不到一分钟黑屏,重新按电源开关关闭再打开又能显示,但是不到一分钟时间又黑屏了。

    对显示器进行了测试,正如客户所说。但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一直保持着蓝色。

    通过以往维修的经验,黑屏时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没有变色说明,故障集中在显示器的电源板高压部分或是灯管。但是,灯管老化引起的黑屏,显示器在开机时会有少许偏色,但这台显示器在开机时颜色显示正常。所以断定是电源板高压部分出了问题。

    拆机,卸下高压板,通过目测并未发现电子元件外观异常。用万用表测得升压线圈两端阻值在正常范围,通过对电路的静态测量,只发现了一直型号为2n7000的三极管损坏,重新更换此三极管后进行测试,故障依旧。

    在找不到问题根源的情况,只能一步步求索。拿起手边的电铬铁,对升压线圈、电容等元件的引脚进行加焊,开机测试,一分钟内没有出现黑屏情况……,保持开机1个小时,依然没有出现黑屏。至此,故障排除!

    现在来分析一下原因:
    由于近几天牟定城经常下雨,空气湿度比较大,电子元件引脚部分比较容易产生氧化而导致接触不良;现在的液晶显示器大多在芯片中植入了高压保护,当发现电路异常时控制灯管供电电路断开,从而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

网友(2015-12-26):
怎么图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