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上电无显维修

楼主(2011-11-11):
板型LA-4114P
根据客户描述该机器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能显示。拿到上一家修过说CPU坏了换了CPU好了。但是用了3天又这样了。不管了报价拆机量了下电压全部正常。按照仁宝时序猜想可能是南桥发出的PLT-RST信号没发出。量了下EC第13脚 1.8V确实低了。。可能是那边拉低了吧。但是这个复位信号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有点怕啊。。 不过没办法只能一个个的找把所有什么网卡声卡EC的PLT信号全部翘起还是低那就只有北桥了吧。查到北桥上的PLT信号如图 拿掉R66。PIN1是3.3V PIN2是1.8V。OK找到问题了上讯维CF360做了下北桥把电阻R66补上装上CPU内存上电电流上到1.9A左右估计显示了 上屏一点HP的logo显了.哈哈 维修结束。。。 估计上一家运气好 换了个CPU正好可以显了。不然这忽悠功夫也忒狠了。。。

网友(点评):
LZ!我看到你用的那搜索,是什么软件才可以这样查找啊。。我每次只能一个一个的找累死了。忘LZ能告之。先谢谢了。

网友A:
不错,呵呵,复位偏低.不过要是一开始就拆这个电阻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怎么一开始你就会想到是plt-rst的问题呢?不开机的时候是什么现象呢?电流是多少呀?

网友:
1.30A吧然后掉到0.8又上到1.3一直这样。。看了下时序+运气好呗 直接测了那个PLT 没走歪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呵呵,复位偏低.不过要是一开始就拆这个电阻的话就更好了....

哈哈 是啊 害我撬开很多脚的复位。最后才查的那个。。

网友B:
运气确实卟错 一炮搞定、、、、、、

网友:
时序图忘记上去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确实卟错 一炮搞定、、、、、、

哈哈 这就是传说中的RP哟

网友C:
CQ40 北桥算通病了 最近修了好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Q40 北桥算通病了 最近修了好几片

唉。。不能上去直接把桥做下吧 先随便量量再说。。。。。

网友(点评):
主要是做了就好还费时间量啥呢

网友D:
LZ能不能给我发个仁宝时序呢?

网友E:
CQ40我碰到过北桥问题的,CPU问题,CPU和北桥同时出问题的。现象都是闪灯

网友F:
楼主这不是运气好吧,还是有不错的技术的

网友:
不过这个机器的u也确实坏得多呀

网友G:
挑起这么多脚也累啊

网友H:
楼主电路知识不错啊!

网友I:
真的是RP问题。。。。请问LZ,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时序熟悉,判断准确, 只是取那么多的芯片 有些繁琐,其实可以 先把容易断开,这样追查,稍为明智些。
   希望有更好的帖子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的是RP问题。。。。请问LZ,收了多少大洋?

380元哈哈。。。谁叫他原来的地方修过

网友:
恩恩。。是的 这电脑做了很多傻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电路知识不错啊!

我还属于基础那段。。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挑起这么多脚也累啊

是啊。也没多少脚有的不用 就挑了4个脚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不是运气好吧,还是有不错的技术的

一般吧 真是运气 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CQ40我碰到过北桥问题的,CPU问题,CPU和北桥同时出问题的。现象都是闪灯

我这也是闪灯 插了下问题很多 但是只能做参考 还是自己查的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能不能给我发个仁宝时序呢?

时序图传上去了。。基本就那样、、

网友J:
   拉低的换应该是换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拉低的换应该是换的北桥,?

没换啊 先做了下 一般就是虚汗 因为有时候能显示的 所以没想过北桥会坏

网友:
运气确实卟错 一炮搞定

网友:
电压偏低 做北桥能好

网友K:
技术真不错,价格也很好啊,哈哈,碰到这种机子我第一反应就是换U了,U太容易坏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技术真不错,价格也很好啊,哈哈,碰到这种机子我第一反应就是换U了,U太容易坏了哈

因为他有事能用的 所以估计哪边不稳定 没想CPU会坏 哈哈

网友L:
是掉了一个电阻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掉了一个电阻引起的吗

不是啊。是电阻的一边3.3V还一边1.8V接北桥那边1.8 上面貌似写错了。没拿下前量的。。PLT信号被拉低

网友M:
只要是在别家修过机子就应该狠狠的宰他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只要是在别家修过机子就应该狠狠的宰他

哈哈。。也没宰他多少 怕跑了。。。

网友:
由信号不对引起了不亮,好经典,楼主你那仁宝上电时序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既然拉低了对地阻值不小吗,没加电烧下试试

网友:
前两天接了台CQ40,也是拿过来点不亮,客户自己说是主板烧了,后来直接擦了内存金手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