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Q130X上网本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1-11-11):
原先拿过来是开机之后亮屏无显示,风枪加热cpu之后显示了,正常开机了,故就加焊了cpu之后可以正常,进系统都正常,于是拿给客户了,第二天又出问题了,客户描述是死机之后开不了机,拿到手第一次点亮了,第二次点就又出现原本的问题,亮屏无显示,电流是显示logo时候的电流,于是拆机之后再点,又时候能亮,又时候又是无显示,多点几次之后就每次都可以点亮了,但问题一进桌面就死机,每次开机都这样,换硬盘重装系统,在安装过程中死机,装过两次,死机的位置不一样,加焊了北桥,换了内存还是一样问题,求给个思路

网友:
排除散热导致的死机问题

网友:
你说的死机是卡住不动还是掉电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没有?我也遇到一台Q130B的机器,北桥被人动过,现在现象是进系统到显示XP进度画面的时候无显示,背光亮键盘没作用,按一下开关就可以关机,进PE也是这样,换了北桥,BIOS,外设,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