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讯景8600GT 开机有些彩色的小点

楼主(2011-11-11):
请问,讯景8600GT  开机有些彩色的小点 ,显存 三星K4J553230G-BC14,这种是显存问题吗?显存是重做还是换,换的话用上门型号的显存?

网友(点评):
恭喜你,就是这个型号的显存有毛病,换的话太贵了,丢掉吧

网友:
三星显存容易出现满天星的故障,这种显存主要看批号,不是看型号。三星显存的型号有很多种,并不都会出现这种故障。如果是这种显存,修即可以,换也无妨。现代的显存可以代用。

网友:
楼主真的辛苦你了!放珠的时候请祈祷上天啊。。。。。

网友:
恭喜楼主 中头奖了 我有好几片这样的显卡!满天星的!
这种卡只能换显存解决!

网友:
显存坏了,可以用HY的代换

网友:
谢谢大家,显卡放了一晚,第二天不花了。可能是做了芯片,温度高了。

网友:
放一晚就好了?呵呵,随便开个3D看看吧,保证拉线花

网友:
3QG满天星显存只有一个字-换

网友:
换用什么型号的显存呢?请给个

网友:
86的显存坏的机会没73的多,一般是线花就是GPU问题,字有色彩可以试试加焊一下显存。

网友:
满天星事件  换现存

网友:
显存代换原则是什么,同频率位宽位吗?或者高代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