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LRU4312x3A的PDF

楼主(2011-11-11):
方正19寸液晶显示器白屏,三星的屏,现在屏电路5v转3.3v后面短路,怀疑LRU4312x3A坏了,但找不到该芯片的PDF,不能确定,只有找到PDF后才能确定是否损坏。

网友:
屏上的元件,很少能查到资料的,,这个就需要你用表查一下线路了,,

网友:
屏上面问题没修过,一般只修屏上面的保险,其余都不干他

网友:
.拆掉这个 你再量看有没有短路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找不到该IC的PDF,只好拆下IC了,其结果就是该IC击穿造成的短路,因为拆该IC很是麻烦,今一大早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