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弱的问题

楼主(2011-11-11):
大的PCI 数码卡中得复位灯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的复位灯闪烁了一下,然后变成普通亮度,没有闪烁的那一瞬间亮度高,
但是还是闪了,这样算PCI复位正常么?

网友:
不正常啊!!!这样一直在复位!

网友:
灯亮了,就表示复位

网友:
除了俄罗斯破解版的以外,其它数码卡的复位灯正常都是闪一下就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