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现,修得机器悲剧了

楼主(2011-11-11):
东芝M5 的机器,来得时候时亮时不亮,拆到单板测也一样,内存CPU 都换过了,南桥北桥都干了,然后干了CPU座子,
最后没辙了,换板了,
结果换板之后发现还是时亮时不亮,
最后发现有一条内存不稳定...
好像听到乌鸦飞过....
时亮时不亮

网友:
好像听到乌鸦飞过....

网友:
不够细心照成的啊

网友:
把板卡级问题整明白就很不简单了。

网友:
好像看到乌鸦叼着内存飞过去了……

网友:
呵呵 不细心惹的祸 我也有同样的遭遇 一东芝的本子集成的显卡花屏后就死机喇叭还鸣响 有时候就没事
我不由分说就做北桥 再看还是一样 郁闷 后来想到东芝的通病就把cpu座背面的电容换了就好啦

网友:
最好撙被依組自己的治具
避免走淵網路

网友:
这总问题我也遇到过 那机器 1g的内存 花屏 两条512的时候掉电 最开始以为一条内纯坏了 换了两个512的还是不行 呵呵 最后发现是北桥的事 呵呵

网友:
做维修要的是细心!有很多是一个小问题,只是你没找出来就觉得难修,找到问题了就觉得好容易哦!只是不小心错过了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