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电压故障

楼主(2011-11-11):
一块磐正的板子,CPU无电压,CPU供电场管上管有12V,G极无控制电压,下管无电压,所用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换了两个,还是没电压,内存工作条件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高手指点下。。。。。。。。。。。。。。在线等了。。。。。。。。。。。明天还要接着修。。。。。。。。。。。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再查一下内存供电有无控制电压,然后再做判断。

网友:
上电有没有掉电...是amd的板子吗??看下pcb有没有严重的变形.轻压北桥.
努力赚积分中..

网友:
查下电源IC的 VCC VID EN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其他供电看看有吗

网友:
我这有个富士康K8T890的板子,上电就保护了,上管全短路了,全换了,现在还是短路,IC芯片也是ISL6566的,我把芯片取下来后,管子不短了,但我不敢通电,我这没有这个芯片,没有芯片可以通电不。

网友:
测下负载有没有短路,然后再测供电芯片有没有开启信号正常不。不正常的话,看别的供电都出来了没。

网友:
不装CPU也会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