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岩崎示波器SS-7810测直流电压的方法

楼主(2011-11-11):
我的岩崎示波器SS-7810,测波形正常,但是测直流电压,没有直流电压线,只有一条时基线,输入耦合我设置为DC,灵敏度为1V,但是就是不出来直流电压线

网友:
呵呵,哥们我买的也是岩崎的,7821,我也不怎么会弄。反正自己就这么瞎按按

网友:
我的也是不会用   真是浪费啦

网友:
我一直都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我忘记自己的是什么型号了,在通道边上好像有个按键是调成直流的或接地的

网友:
可以百度下个说明书,我的是固韦的模拟的,直接向官方要的说明书

网友:
大家说说美国泰克2465B-400M带宽,好不好?准备买一台

网友:
我已经搞好了     探针的接地端不行了     换一根15元解决了  哈哈

网友:
这个型号不错,模拟的里面这个也算是相当稳定的,你多少钱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