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主板,CPU供电下管烧了,但全接地了,换好了也开不了机,一闪就灭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1-11-11):
杂牌865主板,CPU供电下管烧了,但全接地了,换好了也开不了机,一闪就灭还能修好吗,而IC供电却是那种贴片试的很小的跟BGA的差不多。下管全接地了急呀,修不起来,有没有高手能给点经验呀。多谢

网友(点评):
实在搞不懂原理的话,你就地毯式轰炸,全检查,慢慢的经验就来了

网友(点评):
看樣子你的北橋也短了...

网友:
你先要测下CPU供电12V有没有对地短路,如果还有,估计CPU供电IC也要换了才行

网友:
拆掉上管测还短路不?  还短就换芯片   仔细点查  尽量测管旁边的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上管拆也还短,就是那个IC不好换,很小解的方方正正像BGA一样。

网友:
今天我 修一张板子 和你的差不多。  下管G S 短路了 换掉。 上管量 GS 正常 没理他 结果 S D一量 还是坏的  换了 这组 就清净了。

网友:
很多主板下管对地阻值很小,用二极管档测基本全通,要用欧姆档才能看出来,再查下周边元件

网友:
看下是不是北桥短路了  478的板子 CPU短路容易烧北桥

网友:
你说的下管短路,该不会是它的S吧,本身就接地,你换好后先别急上电,再打下值。不行就和芯片一起换。

网友:
北桥有生命危险

网友:
如果管子查了确实没问题 那你就只能拆电源IC了

网友:
下管所有角对地短路了,供是IC的问题,不过这个IC没办法换。

网友:
全换了。一对对的换电源IC也换了。换完要打下G级阻止啊。都要一样的。。太低别上点。无穷大酒虚汗。

网友:
这种IC供电管有没有人换过呀,就是那种跟现在P35板子上用的一样的小芯片贴在板子那角呀跟BGA的一样没成功过一次。

网友:
在板子上测不准的一组一组的拆了测,拆一组测一组

网友:
给你一个修CPU供电的思路,。:先看CPU供电是否短路。如发现开机短路。那先看上下管的控制极的对地阻值。必须要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能发现是哪个管子坏了。如果都一样。那就看12V到下管的阻值,或是下管到地的阻值。但下管对地值有的是0也是正常的。要看他上的是什么场管。结场管再没有加电时。他就是通的。就有可能是0。再就是看北桥的供电。因为有一些北桥短路时。出会出现这样的现像。(但北桥短路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定有一个北桥附近的供电管出现了对地。而CPU的供电短路不会出现北桥供电短路)再就是把所有的供子都拿出来。一个一个的测。如果没有问题北桥也没有问题那就换电源IC吧。再有就是看一下USB的口。是不是坏了。

网友:
你确定一下一闪就灭是哪一种情况,一种是灭了以后,再开机还是一样,另一种是不拔下ATX电源重插一下就再也不开机了,前一种情况可能是CPU供电没出来或者CMOS跳线错了!后一种情况是有供电有短路,还是要认真的查

网友:
先测一下桥短路没有?没有的话就好好的测量一下,应该还有场馆短路,最好把电源IC、也换掉

网友:
这种就是IC问题,控制级也短了,就是IC世道 片这种不好换。有没有换过的给点经验、

网友:
下管暴了的话,北桥坏的机率也比较大了~

网友:
先查下CPU供电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