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1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1-11-11):
开始的时候闪一下,可以看到LOGO,马上暗屏,高压板是好的,请问查哪里啊

网友:
整个屏 接到其他 机器上是好的,这个查什么信号啊

网友:
要是我就查查亮与暗的时候 高压条开启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外接电也一样?不会是节能吧

网友:
暗屏的机子其实是最好修不过了,你说高压条是好的,那灯管你测了没,主供电上来了没,查这些地方就可以了,
     再不行你改个通用的也不用多少钱啊!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灯管——》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先点下灯管,

网友:
先查一下灯管吧!找个报废屏 接上试一下!

网友:
搞根灯管插上去不就OK了吗!

网友:
用通用高压测下灯管,不行的话测高压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先测下灯管吧

网友:
测测灯管 高压板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屏保开关有短路

网友:
我觉得是高压板问题        ···他把屏在其他机器上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