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上少有的三星740N的数据。另外求助一个稳压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2011-11-11):
(图片)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电源损坏严重。修复后,出现空载正常。接上主板后电源间歇振荡。5V电压跳变。时有时无。费尽周折终于查出ZD153已经断为两段了。试用7.5V稳压管代换ZD153。5V稳定电源输出恢复正常。确定问题就是ZD153断路引起。因原机稳压管瓦数较大,已经看不到型号了。特求此稳压管的型号。

网友:
试试啊,至少都12V吧,7.5V换得太小了

网友:
回4楼,论坛有坛友说是5.1V的。用IN4733能换。但是我不敢确定。ZD153下面的板子因为高温都焦了。可见其工作温度很高。用普通的小瓦数稳压管是不行的,所以求原型号。

网友: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二极管,详见本版红色高亮推荐主题“大家看看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一百多楼爬完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那你能解释一下,这个二极管断路了,为什么会带不起负载呢?下结论要有依据,不是凭空臆断!

网友:
用150欧左右的电阻可以用

网友:
那你能解释一下,这个二极管断路了,为什么会带不起负载呢?下结论要有依据,不是凭空臆断。是我误判了,但不是凭空臆断。
稳压管接在12V和5V之间。不装ZD153时。5V最高升到4.3V,12V升高到17V后电源停振。然后再振荡。再停振。板子上装了一块8脚芯片。部分引脚通过电阻连到12V。有一个引脚连接到光耦2脚。分析他应该参与稳压并完成12V过压保护。真实情况应该是,5V电压建立较12V延时。稳压失控导致12V电压过压诱发保护动作使电源停振。是保护而不是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那个8脚小芯片型号是DAS001-EZ712.请朋友们帮忙查查查。

网友:
一般是12V稳压管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5v滤波电解电容失效不良了,不解决5v问题,此稳压管还会过流烧毁。

网友:
回复12楼。正如你所说,电源板上5V和12V的电容全部鼓包损坏了。已全部换新。

网友(2016-05-28):
到网上搜下 板子的PDF图纸 不就找得到型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