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5电流跑0。67,自动掉电。

楼主(2011-11-11):
K45的机子,开机跑到0。67就掉电,客户说网卡被雷打了,拿给别人修了还一样掉电。我折开一看,做过南桥,网卡下掉了。我查了一下,所有电压:3V5V1。8V1。05V15V都有。高手们给点思路吧。是不是后继还有短路的啊。我看查了,没有啊。。是什么问题。。。。。。给点思路吧。

网友(点评):
有没有过内存呢?过了得话,那应该就是北桥南桥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A:
换个南桥,找份图纸

网友B:
图纸我有啊。。换个南桥(能给个换的理由嘛)。。。客户给别弄过,南桥也弄过。。。但是他说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理由很简单,你看不到南桥下面什么样子。曾遇到过拿开桥,下面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我有啊。。换个南桥(能给个换的理由嘛)。。。客户给别弄过,南桥也弄过。。。但是他说还是一样的问 ...

那他说做前和做后还是一样的电流。难道是早就掉电了。。不过客户是被雷打的。。不会这么巧吧!

网友C:
看看CPU  ,有没有工作,测一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CPU  ,有没有工作,测一下CPU的工作条件

电流到0。67A,CPU应该过了

网友D:
一是拆了南桥看下,然后直接先拆了网卡再上电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是拆了南桥看下,然后直接先拆了网卡再上电试。

回头试试看,这两天杂事有点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图纸我有啊。。换个南桥(能给个换的理由嘛)。。。客户给别弄过,南桥也弄过。。。但是他说还是一样的问 ...

还是先看看CPU工作条件之后如果有动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是拆了南桥看下,然后直接先拆了网卡再上电试。

网拆了,南桥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先看看CPU工作条件之后如果有动桥吧!

CPU的工作件都有

网友F: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南桥,找份图纸

南桥换了,还是一样。图纸也找到了,CPU供电也正常。还是一样掉电啊。。0。62A就掉

网友:
查MAX8771的PM_DPRSLPVR ( 稳压信号)为0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下BIOS试下

这个到还没有试过啊。。跑0。67掉电啊。。。先不管它了。。死马当活马医了。。。哈哈。。。试后告之大家

网友:
IO与南桥一几个相连的三极管  雷击后是最容易坏的元件了  你测一下南桥与IO之间应该很好找到的

网友:
看看网卡。 。 和南桥那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