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SG红屏

楼主(2011-11-11):
有一台方正R411SG的机器顾客摔坏了,开机一般显示正常但是红屏,换上新的也还是红屏,当时也没用多考虑,就直接给顾客说屏线问题,从网上订了根屏线,装机一看还是老样子,测试屏上面的4组信号电压都有但是有一组有点不对,我示波器没有,拆机看看,找图拆机测试,没有这个图板号:V30SA1的,找了个差不多的集成显卡的图纸测屏线接口定义,LVDSA_N0无穷大,其他的阻值都是一样的,没有这个图,认为是显卡空焊或者短线了,直接摘掉显卡,测点没有断,然后测量显卡上面还是没有阻值,为什么,这不明白请网上大侠指教指教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噢?

网友:
你查一下其他的LVDS,应该是有阻值的,或者换个显卡了,可能显卡的核心部分脱焊了

网友:
外界正常吗?

网友:
是显卡坏了
今天拆了好主板专门测的

网友(点评):
这样情况一般都LVDS接口 差分线对地阻值会有不同,坏的那个

网友:
学习了,显卡坏也会引起红屏的

网友:
只是缺个信号,照成红屏的

网友:
这个是独立显卡吗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
居然是显卡问题。开始我还以为是灯管问题啦

网友:
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摔了得机器,不是摔断线或者虚汗,而是显卡内部断了

网友:
红屏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灯管有问题,学习了,显卡也可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客户的一摔。脱焊了

网友:
学习了。哈哈,显卡坏红屏的情况还没有遇见呢

网友:
居然是显卡问题

网友:
恭喜楼主啊,我自己也修过类似的一台,结果是屏本身还有显卡本身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