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0机器 求助

楼主(2011-11-11):
这机子待机电流0.150 明显不正常 3.5V正常 可触发 到0.6不显示 一插入电源北桥就有供电 桥微热 正常来说 待机下北桥是没供电的呀 会是IO坏吗 请高手求救
不显示
求助

网友:
直接换MCP67

网友:
看看是那个坏了啊,换了应该就可以了。0.15有短路的啊

网友:
0.15会有地方微热的,微热的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