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I风扇更换一例!

楼主(2011-11-11):
   T410I的风扇像早期的该系列机器一样,当风扇灰尘过多时也会出现“Fan Error”错误,开机后出现此错误大约5S后自动关机。可该机器并不像其他T4X,T6X机器一样,拆机后把风扇除尘加油后就可以继续使用一段时间。即使把风扇清灰尘清理干净后,仍然出现该错误。
   从网上购买所谓的原装全新扇芯(从表面上确实看不出有使用过的痕迹),但装上去也是报错。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检查中发现,加电开机后,风扇插座的+5V输出电压是有的,但数秒后该电压消失,而此后3S才会出现Fan error错误。如果在断电后,风扇迅速停转,则会出现Fan error错误。如果风扇是新的,风扇惯性很好,润滑很好,在断电后,风扇仍然会维持转动,不会立即停止,这时转速检测引脚就会检测到风扇的转速,说明风扇性能正常,这时就会继续启动,而不会出现Fan error错误。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也是在更换T410I风扇中得出的经验,请大家批评更正。
    注:T410I风扇的扇叶不像其他扇芯可以取下来,如果取下来加锂基润滑脂应该可以继续使用的。有哪位兄弟知道如何拆下扇叶也请指教!

网友:
建议楼主把风扇上别的IBM机器上试一下看会不会报错,我有遇到过X61风扇报错的,把另一台好机器上的风扇装上一样报错,说明风扇报错不一定全是风扇问题。

网友:
最后换全新的带散热器的风扇总成没有一点问题,装上就OK。

网友(2021-12-14):
这个贴为什么会顶到前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