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无波形,说明南桥坏了么?

楼主(2011-11-11):
一块捷波的P5AXP  775的板,开机复位灯闪,用示波器发现32.768时钟晶振无波,找一块好板更换晶振及谐振电容,还是无波。换下的晶振装好板上,波形正常 。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南桥的问题么?

网友(点评):
先测电压,打值

网友:
你这板子,32.768没波波,能加电吗?

网友A:
查南桥工作条件,1,有电压,2,南桥给的一个信号,晶振才会起振.测下晶振旁的电容,以及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32.768 无波 也能触发上电???????

网友:
正常不通电时也应该有波(电池供电),这块板电池正常,就是测不到波形!

网友:
看下106的电阻

网友:
查下CMOS电路。也就是CMOS电池到南桥这一段的电路。

网友B:
查下南桥的供电电路,不行换一片南桥试试。

网友C:
同四楼又一样的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四楼又一样的疑问

我感觉先不用讨论上不上电,也不用讨论供电电路,主板CMOS电池正常,晶振是否应该有波形?晶振及电容我都代换过,也可以排除我不会测试波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工作条件,1,有电压,2,南桥给的一个信号,晶振才会起振.测下晶振旁的电容,以及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电池供电时,南桥应该还没有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南桥的供电电路,不行换一片南桥试试。

俺水平不行,遇到是桥的问题一般都判死刑了,一来费劲,二来修不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