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5f当LOGO

楼主(2011-11-11):
今天收到一台华硕的笔记本,型号为U5F。开机进BIOS正常,但是不过LOGO。1、  进BIOS重新默认了一下,故障依旧。2、检查南桥控制的其它外设,阻值跟电压都正常。3、裸板加电,摸一下有什么位置发烫。除了分频器954310CGLF有点烫外(这个芯片烫应该是正常的,阻值没短路,电压供电也正常),其它正常。

现在初步怀疑:1、BIOS资料有问题 2、南桥有问题

想请问下论坛有没有朋友遇到此类问题的,有的话麻烦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看下声网卡  一个一个关闭看看,应该是总线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吧,华硕的官网都有的,都是rom、bin文件。

网友:
看下LPC总线

网友:
你看能进PE吗

网友:
是不是外设的问题,卡LOG不好说吧

网友:
是外设问题,停掉1394选项就行了。估计PCI R4832这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