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围观这是神马小怪物

楼主(2011-11-11):
大家看看在图片中 电感旁边有个正方形的小怪物是神马东东来的 ? 上面标注 AJ-AF

请原谅我少见多怪,的确没见过这东东,不知道在主板中有啥作用 ?

望解释。。。

补充:   哈哈。。请恕我的无知,刚才我一股勇气把它给拆下来了,结果还是能正常开机

网友(点评):
CPU座附近,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只不过是其中一相供电的。你把拆了,这组供电没了。还有其他几组 所以才可以点亮,,但是应该不稳定的。。。一个电感就是一相供电。。

网友:
哎呀,这么扯蛋,看来这个帖子要火了。。。这是不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H55
ding
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也看不懂~坐等老人来帮你解释我来长见识

网友:
反正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咯。因为CPU座上面有电源芯片

网友:
我觉得它 就是。   2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很多。

网友:
我的主板上也有一个,在CPU主供电四线插口旁边,上面标着B3-7H  ROG,我测了一下,CPU供电管G极有和这个芯片脚相通的。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等高人鉴定!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  ..

网友A:
刚才我把它给下了,结果还是能正常开机,欧买噶

网友(点评):
是不是某两相的驱动?拆下后还有两相在工作,当然能开机喽

网友:
电源管IC啊,这个还是经常遇到的了,就是很难找到一样的代换

网友:
电源管理IC产生电压的

网友:
这应该是新型的电源IC来的,笔记本上有很多这种!

网友B:
摘下来还能用??那是电源管理ic也不奇怪,有些电脑有预防cpu电源管理ic短路烧cpu的..估计再加一个监控的上去吧,要不就是cpu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摘下来还能用??那是电源管理ic也不奇怪,有些电脑有预防cpu电源管理ic短路烧cpu的..估计再加一个监控的上去吧 ...

拆下来主板的确还能正常使用,并且绝对不是温度控制的,因为拆下来进BIOS温度一样正常上升

网友C:
这是RT9607PQV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二相CPU供电,常和它老大RT8801电源管理芯片一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RT9607PQV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二相CPU供电,常和它老大RT8801电源管理芯片一起使用

这主板是四相供电,电源IC是 RT88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RT9607PQV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二相CPU供电,常和它老大RT8801电源管理芯片一起使用

我其实也是这么想,但是就是不敢确定!我也觉得是配合RT8855 这IC来控制四相供电节能作用

网友:
我感觉是 做负载平衡用的  就是几项CPU供电 功率输出不一样 靠这个芯片检测后平衡负载输出的 免得某一路输出过大 一路轻载吧  应该是和CPU 主电源管理芯片配合使用的吧。

网友:
应该是主、从电源管理芯片吧,按例小的为从,大的为主。如果是CPU部分的管理芯片只是取掉,怎么又会影响到你触发呢?能触发开机,并不代表你的板能正常点亮吧!看你的板好似华硕的,需要注意的是华硕要有华硕的专用管理芯片哦。。。

网友:
电感或保险电阻一类东西吧

网友:
第一眼就是像是电源管理IC.取了能正常使用吗?上面看不出来型号?

网友:
感觉上应该是电源IC不过应该是个从的,配合使用的!但是搞下来能开机搞不懂

网友:
看不清上面的字,不好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我把它给下了,结果还是能正常开机,欧买噶

你所谓的开机是能通点吧,。。。。那个取掉了肯定是不可能点两主板的。。这个是相当于驱动管的芯片(这是我个人理解,没有它U不会有电)

网友:
这是个电源管理芯片。笔记本上面有不少已经在用这类芯片了~

网友:
那是CPU管理从芯片啊

网友:
我们都叫这种芯片叫协控,也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一种!

网友:
电源芯片,一般在内存旁边 的吧,好像是负责内存供电的

网友:
取下来都能亮?没烧掉?没掉电?

网友:
看起来很像电源管理芯片,但我也不敢确定。等高手赐教……

网友:
电源PWM控制芯片。

网友:
这不是电管片吗?

网友:
那就换个好的上去呗

网友(点评):
你误会了,本来就是好的,我冲动手痒,所以拆下来试试,结果还是能正常开机

网友D:
主电源ic 下的从ic由它直接驱动一组供电场管  楼组将它拆了 个人觉得不对 这样可能会烧剩下的供电场管的
还是装上的好

网友:
PWM电路,ASUS高端板上面的!        大板, 玩家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电源ic 下的从ic由它直接驱动一组供电场管  楼组将它拆了 个人觉得不对 这样可能会烧剩下的供电场管的
...

这个中听,差不多大家都认定是辅助用得电源IC了,应该就是了!估计就像你说的,实际可能就是配合主IC RT8855 实现控制负载分相供电以达到节能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