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不触发

楼主(2011-11-11):
HP520不触发,MAX8734A都正常,我换了一个MAX8734A就可以了,可是用了没有几天又是一样的现象,又换一个,又可以了。这个问题真不解。高手们。。。给点见解吧。

网友(点评):
有示波器的话用示波器打下波形嘛。。。

网友:
上管可能不良了吧。

网友(点评):
对多看下MOS管,我一台也是这样换了就好了

网友:
什么都不测,没办法分析哦。

网友:
换管子,上下管换一下,管子有问题

网友:
上下管一齐换了,有可能是MOS管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MOS管性能不良造成的
很哟可能

网友:
好的等下换一下试试,试后结果告之大家。

网友A:
换掉5V待机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掉5V待机的电容

我先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先试试你的方法

你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嘛,我是每次换MAX8734A就可以。没换之前测所有的条件都正常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极性电容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试了,还是不行啊。今天拿出来 试了,怪问题出来了。。北桥巨烫。怎么又会挂了北桥呢。。。晕死。。

网友(点评):
这个945GME的北桥,好像坏的很多的。在HP520机器上。

网友:
520的机器伤不起啊,一烧就一大片。

网友:
所以啊。。。我都晕死了。。。这下又得做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待机的电容不良哦

什么待机的电容啊,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