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天的915 BTX主板加电就掉,求解

楼主(2011-11-11):
单位有4台联想开天的老机器,都一个毛病: 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出问题的时候,都是那种突然挂掉的,可能是哪个地方坏了啊?

网友:
首先看电源,电源没问题再考虑主板哪里短路,一般CPU供电的场管容易穿。。。

网友:
先换点源 然后就是cpu电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