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问题

楼主(2011-11-11):
   这台笔记本很奇怪,拆出裸板 待机开机一切正常,但是装好后 偶尔按开机键待机0.01跳0.02后又掉0.01,重新插拔下适配器,又可以正常开机,当时以为仁宝的保护导致,故把保护信号全部拆除保持其高电位,这样就不会有误保护的现象发生,但是拆除后一样偶尔不开机,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南桥的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分享下胜利的果实!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B:
你还要看下LID#  这个信号不能为低   型号 一般是12E

网友:
不开机时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要看下LID#  这个信号不能为低   型号 一般是12E

背光的开关控制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问题 我遇到过

真的假的,裸板状态 怎么搞都可开机,一装起来 偶尔不开机  电流跳变如上诉一样啊

网友:
隔离保护了吧

网友:
南桥空焊 楼主 我遇到过 做南桥ok 而且有2台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