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P L1705的ON/OFF点!要改高压板。

楼主(2011-11-11):
请问HP L1705的ON/OFF点!要改高压板。
找了一整天都找不到ON/OFF点

希望那位师傅可以帮帮小弟。
真的感激不尽

谢谢

网友(点评):
可以接到 电源指示灯上, 有信号的时候,蓝灯亮,屏也跟着亮

网友:
哥们  你这个问题把我问道了   你不是有万用表么 ?  量出来啊找到3.3V不就 行了么  我原来在一个老清华同方的 里面没有看到标注的  就量出的来  一接就好了

网友:
12V 接地  你就在高压这边 下个电容 就行了   正极就是12V负极就是接地

网友:
很奇怪 就是找不到3.3V

网友:
能找到5v吗?

网友:
楼主放板的背面图上来吧,这样的话更加不能确定。你的电路基础要提升了、这个高压很好修的啊、

网友:
正面不来色,就来反面。6#说的很好

网友:
用万用表挨着挨着来,按开机键,这个针上面有电压,关开机键,这个针上面无电压,有这样情况就是ON/OFF线了,  (不过我遇到过一台清华同方的机子,是关机上面有电压,开机没有,这样是怪胎机了)

网友:
  能找到ADJ 吗?  那个开关信号和ADJ一样细线线   连接到高压板哪里有个三级管   连接三级管得就是开关信号

网友:
没有反面图不好分析,开关机电压不一定都是3.3V抓住一点就是开关机时有高低电平的变化一般都是ON/OFF脚

网友:
看下驱动板上有没标

网友:
打一下对地阻抗,,一般阻值最大那个就是开关。。一定要红表笔接地。。。。。

网友:
这样的高压线圈爱坏  你换个试试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找找那一根针连到三极管的就是

网友:
呵呵 图上错了 要反面的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

网友:
就是啊 要看到 反面的电路图 才 知道 接那条线啊,,,要清晰点 的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如果实在找不见。。那我就提供一个建议。。“你把信号线接到屏上的哪个保险上”我有时候实在找不见就出这个绝招。。虽然这样会造成开机的时候白一下屏。。单我想以你维修的口才这不是问题

网友:
有些机器是底电平控制的.

网友:
好的 下星期一拍个反面的 :)

网友:
把vga线连上,电源指示灯变为正常颜色后,测量接线端子,记下数据(大概12电源、5电源、1.2~4.5对比度、(ON/of)l2.5~4.5、地0),然后,取下VGA线,再测试接线端子,正常情况下应有一个端子电压发生变化,一般是有高变低。这个端子就是高压板的灯管开启端子(ON/of),如果有底变高,你需要在高压板上安装一个电平转换三极管。高压板有的话,直接连到该管子的基极或G极。

网友:
查高压IC引脚功能。

网友:
其实找ON/OFF并不难啊,只要找到三极管,电源板上没几个嘛,一个个测也很快找到啊

网友:
开启信号是连接到一个三极管的B级

网友:
我有时也找不到on/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