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开机白屏重起

楼主(2011-11-11):
今天接过来 就发现开机白屏 过7-8秒然后自动重起 在白屏 外接不显示 哪个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出来露露脸

网友:
此机用LG屏,闪屏是个问题,此机还用NV显卡,显卡也是个问题!不接屏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看看电流跑到多少A,点屏,在近一步判断故障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嘛  直接高显卡

网友:
没有手到病除的医生,就是再厉害的师傅也要望,闻,问,切吧,单单一个白屏就有好多种故障引起,比如屏供电,显卡。。。。等等

网友:
你把屏线拔了接下外接,看正常不。若正常白屏重启可能是屏上有短路。

网友:
6楼说的很好 望 闻 问 切  高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的接外接也不显示要切换才能外接显示啊。看跑多少。LCDVCC 3.3V有吗

网友:
是集显的 bios没刷只有0.8A左右 刷了跑到1.2A了 都能白屏 外接不显示 怎么办  纠结 。。。。。。。。。。。

网友:
就是白屏重起让我感觉是显卡的问题  等客户同意做北桥集显的显卡 做好给各位说下

网友:
白屏加重启的话建议先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