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竟然不认内存!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1-11-12):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东芝a200的机器,说是一个内存槽不认内存,之后老板报价,260,价钱还可以吧,呵呵呵,拿来,给我修,
拆机,一看NEC大电容,心中窃笑,不会是我运气那么好吧!!
但是我想NEC电容的通病怎么会引起不认内存呢?
不管那么多了,换吧!折腾我半个多小时,因为毕竟大电容难拆吗?
拆下来换了四个330的小的上去,
装上测试,还是不认!
这下心想没有那么简单了,测电压全部正常,就是一上上面的内存槽就上到0.8左右

不过内存,检查电压,信号正常!
没办法了,加焊北桥,故障依旧,这下头疼了,论坛上也没有一样的故障
最后继续检查,发现北桥旁边一个电阻r27的电阻阻值不对,可能是检流电阻吧!
抱着侥幸的心理换下,也折腾了半天了不行也不搞了,
上内存开机,亮机
不容易啊!真没想到不认内存还有这样的问题!装机,260到手!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 怎么发现 北桥旁边一个电阻r27的电阻阻值不对 的 难道像拍电影 纯属巧合

网友:
不是什么问题都要按通病弄的,我一般是不会去弄大电容的。

网友:
一个小小的电阻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佩服,学习了........................

网友:
所以呀。要心细。否则容易绕弯子的。

网友:
lz不错啊,我这好有个上网本,也是不过内存,但没有lz幸运啊,

网友A:
LZ上个图啊,知道那个电阻在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的呀!

网友:
LZ这板子R27是什么电阻,阻值多大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有时候单靠 通病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上个图啊,知道那个电阻在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的呀!

今天和我师父讨论下,他说他也很模糊的,他查的也是检流电阻

网友:
听别人说东之的笔记本电脑CPU底下的大电容就是NEC的吧,坏了的话可能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台式主板的内存旁的电阻虚焊也会引起不认内存的,如果这算是通病,我想楼主修主板不怎么样吧。。。。。。。。。。。。。

网友(2012-04-23):
我这有两片都是下槽不开机的,BIOS刷了,内存槽换了,总线,电压都正常,不开机时蓝灯和桔色灯互闪,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我准备干北桥了,不知道有没有碰到同样的问题, 两片都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