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 跑00 CPU供电都有,救解?谁遇过。

楼主(2011-11-12):
AM2主板,头一次上CPU 可以正常跑过,后来折下CPU后,再上CPU就不行了,一直跑00了,不知道为什么头一可以正常跑过?后来就不可以了。
上假负载,VTT 0.8V左右 复位1.8V 其它都有电压,就不一一说了,好像电压都正常,就是一直跑00????

网友:
我也遇到几次这种情况AM2主板,幸运的、把集成网卡折了开机正常了

网友:
VTT0.8是VTT_DDR吗??

网友:
换CPU座就解决

正解...
或者按下桥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VTT 0.8我怎么感觉不正常....

网友:
好象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仔细看下针脚  换几个CPU试一下

网友:
内存.显卡什么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你确定全板供电都是正常的吗?按座子和桥试试!

网友:
应是座子或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建议先从坐下手,不行再弄桥!

网友:
先换下U,再按座或桥确定故障部位再下手。

网友:
加焊桥了,还是没有反应,如果是U座问题,为什么上假负载可以测出各个电压呢???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数据传输不正常也引起不读CPU。

网友:
无需考虑就是座的问题,安装CPU的时候没放好就强行插下,就是这结果

网友:
vtt 0.8 不太正常吧
应该是1.2左右.......

网友:
我和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你先检查一下CPU供电有无虚焊的部位,假负载虽然基本正常,但真正的U工作的时候要比假负载需要的电流大

网友:
我感觉是 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