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楼主(2011-11-12):
我的电源去年被雷击后就给扔破烂堆里了,现在有空拿出来开始捣鼓,,,,,,
下边开始维修,,,,(嘎嘎)半把刀开始出手!!!接上220V短接绿色5v和黑色地线(GND)没反应,(哈哈当然没反应了,猪头)开始测紫色5V没有,绿色5v也没有(考,拆了)。打开电源的外壳,看到(它NN个球)保险丝烧了,等等别急着换保险丝,刚刚咱不是测了没输出电压不是吗,那就是整流滤波高压部分短路了,保险丝烧了肯定有开路滴地方。。OK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丫丫个陪的,,,2个220v300UF的大包冒头咧,换之,,烙铁焊丝忙活了一阵换上,哎呀,俩电容下边的电阻给忘了,一测坏咧,开始翻箱倒柜找同型号的,哇咔咔几年前攒的几个破电源有用咧,又是一阵忙活搞定。。。。。。。。顺便测了下4个整流二极管,哇靠竟然没事,(郁闷常坏的地方不坏),按上保险丝,接上220V再测,有300v直流高压了,整流滤波部分搞定,风扇不转再测开关管。。。妈妈咪啊,3个开关管的第一个坏(CET3807),从旧的上拆了一个换上,我擦还是没有输出,继续往下查,无紫色绿色输出IC494有问题,再查494的电源脚(12脚)没电压,再查494死区控制脚(4脚)还是0V,哇靠了,这个肯定有问题换掉,,顺藤摸瓜,低压输出电路毛病,重点查几个双二极管整流器是否有问题,OK换好后继续加电测试,我累个去咧。。。。。。。。。。有待机电压了,哇咔咔再次短接开机,风扇不转,擦,咋回事。。。测得各色电压,紫色5v绿色5v(没短接开机测得的)红色5.02v橙色3.35v蓝色-11.86V黄色12.04V灰色5v白色-5.21v都有电压啊。难道风扇坏了,嗯嗯,测测风扇,拿着风扇在我的老台式上借个火,唰唰的转没事啊,这是咋整地!!!!!!!!!!!!!回头看到PCB上,嗯?咋多出俩小孔,翻过来看了下标志擦,焊494的时候焊错了点把风扇的插座引脚给脱焊了,焊上,用蜂鸣档测试通不通,我擦还是不通,(老天哪出鬼了)不对旁边黑色接地的怎么不通,晕啊,焊点断开了,重新补上!!!!!菩萨保佑,上帝啊,大神啊,家里的老虎啊祈求了,短接绿色和黑色地线,@#¥#¥¥¥%……%……&……&……&¥%#¥%#%&我要飞得更高。。。。。。。。。。。。。。。转了,转了,报废2年的电源又爆发了

网友(点评):
确实感觉废话好多

网友(点评):
你好厉害,呀呀嘿。。

网友:
自己坐个沙发

网友:
再接再厉。。。。。。。。
先总结下上一个电源的维修思路,上一个走了不少弯弯道。
电源不开机--查电源线---整流滤波部分-----(好)--------------------3个开关管-------------------IC电源控制芯片494..7500 ..7500B.....339
                                                                             12脚4脚1脚--------低压区电容二极管一般坏率低---------------通电检测测量各线电压
                                              (坏)
                                            保险丝--4个二极管---2个大电容--电阻
现在来说第2个电源的维修情况:
这个电源也是雷击的,我咋发觉电源都这个“雷”呢!!!!!!!!!!!!!
接上220V测量绿色为3.88V紫色5.2V,,绿色有点低这个无所谓了,有就比没有强啊,哈哈。。短接绿黑风扇不转。。(嘿嘿,转就不用修咧)测量各线电压,除了紫色和绿色外别的都没有。。前面知道了有输出,整流滤波部分是好的,那就成咱就测量低压部分,不是没有低压输出吗,我开始测7500B的各脚电压,嘎嘎简单多了,没有,嘿嘿这次我换,我换换换@@不好,废品里米有7500.悲剧了吗???NO告诉大大们一个小秘密(494 ,7500可以互换滴)哇咔咔拆下来换上。祈福吧,开机,。风扇转了测量各线电压正常哦也!!!!!这个简单,等等大大们会问2年了你早干嘛去了现在才修,,,嘿嘿,,本人比较LLLLLLLL。也没空折腾,现在有时间了折腾折腾吧,,侬,2个都搞定了欢迎各种鸟们交流交流

网友:
看你是有所付出了,不过你说的整流的4个二极管是常坏的这个有点不认同,电源经常是前级3个开关管坏也不会坏那4个整流管的

网友:
我 有个电源   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能开机  风扇转  拆开接电很明显听见吱吱声  咋回事啊??初学者 前来请教 呵呵 还有 那个494  从边数是第一脚啊??怎么排脚啊??

网友:
楼主电源经常修吗?

网友:
我建议你雷击过的电源别修,隐患多。如果真要修也要尽量初级次级一次性检查完,不要修一个点就试机一下,这样很不好,容易造成二次损坏。

网友:
回复5楼   494引脚这个IC上有标记,一般PCB上有1的标记,或者看IC上有缺口、点的标识从IC的下边开始逆时针数,吱吱响,电源电路有问题,查功率管电容,有时能开,电压不稳,查稳压电路和保护电路

网友:
谢谢9楼的提醒,

网友:
我的电源4个二极管也是常坏

网友(2012-11-30):
电源不敢瞎弄了,爆了好次保险了,,,,,一爆就跳闸

网友:
我这也有个客户的电源 坏了   也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

网友:
电源这个东西是耗材啊!修的始终不如换的!而且现在电源又便宜!

网友:
手上正在修一个电源,也是无输出的,新手不知道从哪下手呢,这文章给了我一个思路,必须顶!!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我的电源也是短接绿色和地线,不开机,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受教勒。。。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0697-1-1.html

网友:
学习了,爱教了!!!!

网友:
高手中,佩服,解说过程不错,我喜欢

网友:
思路很清晰,但是修个点就测试一下,这不好

网友(2013-05-07):
刚才收了网吧几十块电源,正愁没有思路呢,谢谢楼主。顶个